新版仿APC-SF桨上桨保护器一法

楼主(2006-10-13):
从左到右分别是7*5 / 8038 / 8*6 / 9*6 / 10*5, 左右两个7和10寸的是E(电动)系列,中间三把就是SF(慢飞)系列的

强度吓死人,折这么大角度,根部都没弯,好归好,不过不上桨保护器,恐怕摔机时桨没断轴先弯

这把10寸的是高速桨,强度高得离谱,使劲驻在地上只是桨尖处会弯.

背面看看,除了10寸那把是大桨孔,其它的要上桨保护器还真不合适.

先弄短铃铛的长轴,上个桨保护器限位,保护器离底部留约3mm,开机转起来,什锦锉靠上去,一分钟自然车断.

保护器直抵到底部,前面轴突出刚才预留的3mm来,这一小段插入桨孔,桨怎么也不会抖,又不影响保护效果.

把刚才的小轴孔的桨抵住桨保护器,注意现在保护器用的是大直径的那个头.

还是让电机转起来,狂转,桨就抵在那磨,等一分钟,保护器会把桨孔烫化,自然扩孔!

烫好轴也的桨对比一下,用小刀把边料割一下.完成!

记得把桨保护器调转一下,要用的是小头,这样与烫出来的略大的桨孔配合张弛有度,效果更好.

把桨套进出看看,正好,加上里面突出了3mm长的电机轴,妥当精准!

网友A:
第三张里黑色的长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里黑色的长条是什么???

锉刀
锯片也行

网友B:
stccs111 这样锉电机发热严重啊,电流很大。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呵呵,什么理由?

网友:
好贴好贴,我的APC桨因为上不了保护器还没用过

网友B:
stccs111 大大。

用锉刀靠在电机轴上锉,如果用力太轻锉轴没有什么效果,用力太大电机堵转严重,电流大发热严重。或许是我的锉刀不行(我用的小什锦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锉刀靠在电机轴上锉,如果用力太轻锉轴没有什么效果,用力太大电机堵转严重,电流大发热严重。或许是我的锉刀不行(我用的小什锦锉)

没事的,用这办法搞了几十回了,刀啊锯啊,利的钝的都用过,用力凭感觉,一分钟下来,看差不多了掰一下就断,别烫到手指就好

网友C:
我比较粗鲁,直接钻的孔

网友:
:loveliness: 不错奥妙就是这样.   :loveliness:

网友A:
用两支锉夹着电机轴会不会好点,至少轴不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支锉夹着电机轴会不会好点,至少轴不会弯

不至于把轴压弯了,用力大点电机还真就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粗鲁,直接钻的孔

平常我也是用大十字批挖多,有一次在是外场飞着飞着得换桨,没带十字批用直接用飞机内置的“机床”给镗个孔

网友:
我用"角磨机",2秒就可以将轴锯断

楼主:
愿意的话,用大力剪,需时0.5秒

网友(2008-03-13):
喔, SF 是适用于低转速的减速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