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变频版的疑问

楼主(2006-10-13):
各位兄弟 小弟近日想购进ff9  看看有变频版的  就是不知道 他的频率是不是包含各个频段的  40  72  35 什么的  是变频的好还是不变的好啊  我在三军看到变频的是3380  这个价格合适不  望大伙、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不是。。。。。。。。。变频版大概只有10多个频点而已。。。。,只是省些晶体了。

楼主:
那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优势阿

网友:
变频版的FF9中国内卖的应该是40MHZ和72MHZ两个波段,(其实就是高频头的差别,其余的完全一样)
而中国大陆内买的FF9变频版设备72M的只可以调节10个频点,依次是:
72.130,
72.150,
72.170,
72.190,
72.210,和
72.790
72.810
72.830
72.850
72.870
40M段的只有五个点..
40.770
40.790
40.810
40.830
40.850
另外3380这个价格非常好,如果真的是变频版的那就赚大发了,因为现在国内能买到的变频FF9的价格还没听说过低于3500的..

网友A:
40M的省了5对晶振,72M省了10个,还有其它优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M的省了5对晶振,72M省了10个,还有其它优势么?

仅仅如此,不过可以到现场临时换,不用一出门就把所有晶体都带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 小弟近日想购进ff9  看看有变频版的  就是不知道 他的频率是不是包含各个频段的  40  72  35 什么的  是变频的好还是不变的好啊  我在三军看到变频的是3380  这个价格合适不  望大伙、不吝赐教  谢谢

 3军网站的那个3380的。你打电话过去就知道了。3军=lj                        去年玩这种把戏。今年还玩。浪费我的电话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指点  多谢多谢   这样看来要不要这个变频的也无所谓了  我在5irc上也看到说三军比较垃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