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电池的容量

楼主(2006-10-14):
请问如何知道电池的容量,比如说电池没有包装,又或者电池已老化,那么怎样才能知道电池的容量]

网友:
测一下就知道了。

电池的容量在不同的放电电流下也是不同的,所以你要知道确切的容量只能自己测。

网友:
要求不高,就实飞一下计时间就行了,也不必算成容量。
简单一点,固定电阻放电,计时间,I = U / R ;Q = I  X  T = U  X  T  /  R 。
准确一点,恒流放电,计时间,  Q = I  X  T

以上试验都要先充满,再放电,同时检测放电电压

网友A:
简单点用电池容量表来测

网友:
镍氢电池,可以使用我出售的品威618PLUS充电器来做,当电池放电时,联接电脑,一次可以对四节镍氢或镍镉电池测试容量/内阻,并可根据放电时记录的曲线来对电池进行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用电池容量表来测

是什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来的

一般是按恒流来计算的,最后显示到LCD屏上

楼主:
还是不明,有无广州市的我打电话过你听一下

网友:
我是北京的
电池用恒流放电,根据放电的时间,就可计算出电池的容量,最好显示到容量表的LCD上。
我说的可测容量的充电器,是需要接电脑的。除了容量,还可画出电池的曲线,比容量表更直观。

网友:
找个带电量显示的充电器,冲了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B:
是的,我出售的616plus就带有联机充电显示功能,但电池的容量,是其“放电容量”,所以618plus就可以。各种电池,其充电容量因电池内阻及其它参数影响,显示都不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出售的616plus就带有联机充电显示功能,但电池的容量,是其“放电容量”,所以618plus就可以。各种电池,其充电容量因电池内阻及其它参数影响,显示都不会一样的。

618要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