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用外转无刷动力太爽了!!

楼主(2006-10-14):
玩房车的好少啊!我把用在飞机上的460FX加好盈30A无刷动力放在我的先豪房车上,跑起来太爽了,一半油门都过40km.
在我楼下的跑道长30米,只能半油门跑,今晚在电调设了带刹车功能就好很多了.

我要找一条400米的跑道试试全油门!!!希望能破百!!

如果不行换个460GT---300W的外转电机试试!!

再不行换一个外转600W的电机加60A的无刷试试!!

今天用了我工厂做的动力锂电!!有了直升机外转电机,看来玩电车一定不成问题,哈哈!!

改天上图给大家看看,改无刷加动力锂电,用我工厂订做的动力锂电!!跑起无话可说.哈哈.电房车太爽了!!

由于改用无刷动力系统,总重量轻了很多!  2200mah 11.1V  12C锂电也比ni-mh轻太多了.  总重量还是相当满意的!
现在是用11.1V电压,跑完整块电,外转电机温度不高!一般可以玩20分钟到30分钟!
改天试用四节共14.8V2200mah 12C 锂电,12C就可以把电机发挥出20A*14V=250W功率,速度更上一层楼,看来要找找好的轮子换上,呵呵

网友A:
电机能不能反转阿?

网友:
这个是很爽啊。
但是制动不行了呢。除非你只是想破什么记录。

网友B:
多大的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不能反转阿?

好盈的电调暂不能双向!!好盈总工程师说:正在研发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米可以买亚托的车用双向电调!!那这样玩越野或小大脚就很爽了!

玩房车,我个人感觉单向玩也行!!没必要后退什么的.不知道各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房车?????

我的是1:10的,买了五六年了,就是没时间玩.刚买的时候是配有刷540加8.4V动力电.总重量太重了!!很难跑得快.只有50左右.

就算是现在,加了50克的电机,再加上25克的电调和150克动力锂电(11.1V飞机用的),也感觉有点重.比以前的有刷轻太多了.这车很耐玩,结构很结实,撞了几十次墙,多数是把前铁连杆撞掉,重新装上去又能跑了.最坏的一次就是把舵机3003撞坏齿轮了. 话说回来,我个人感觉这车比碳纤绝对耐强度高太多了.我的是轴传动,效率高.不过撞断了一次,我自己修好了.

网友:
请教:什么牌电机,KV值是多少?30A电调发热吗?锂电用多久时间

楼主:
我的是西尔460fx电机,kv2950.我的价格是:一百多.30A电调不是很热哦!!大约在60度左右,我的价格是:两百元.锂电是用我工厂的2200,时间为15分钟至半小时.玩的时间很长了.如果用我工厂的11.1V3600这款锂电那真是不得了,放电30A以上,可以跑出更好的成绩啦,玩的时间更长了.

网友B:
 不知能不能装在1/8的油大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装在1/8的油大脚上

这么大的大脚,是不行的,最好是无刷60A加无刷540级电机.这样才玩得爽啊!!

网友C:
兄弟,早点上图,我也想改一改,玩车不要后退也可,
我想看看你是用原电机齿吗
你这帖发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早点上图,我也想改一改,玩车不要后退也可,
我想看看你是用原电机齿吗
你这帖发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谢谢支持!!给我加分啊,呵呵!我借到数码相机后给大家上图,我是用原的电机齿改的!!不过要进行很简单的加工才行哦!!不然会因为动力过大而打滑的!!

网友D:
请问齿轮你咋配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齿轮你咋配的 ????

用原来的齿轮,只是磨短了.

网友:
原配的齿轮是好多齿的?

网友E:
你用飞机电调油门问题怎么解决?

车的油门是在中间就停止的....可飞机电调要认杆度到底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飞机电调油门问题怎么解决?

车的油门是在中间就停止的....可飞机电调要认杆度到底才停....

朋友:车的油门是在中间就停止的,对没错的,你没玩过吧!!
我跟好盈总工程聊过,跟飞机设置是一样的,呵呵!!你自己用两通遥控试下就行啦!!!

讲给你听吧!!打开遥控推到最大油,听到电调两声响后,放回到中间那就是最底油啦!!!(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西尔460fx电机,kv2950.我的价格是:一百多.30A电调不是很热哦!!大约在60度左右,我的价格是:两百元.锂电是用我工厂的2200,时间为15分钟至半小时.玩的时间很长了.如果用我工厂的11.1V3600这款锂电那真是不得 ...

兄弟在工厂做什么啊,俺们公司有个事业部做锂电可是从来不肯零售啊!晕死!害我要到华强北淘拆机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在工厂做什么啊,俺们公司有个事业部做锂电可是从来不肯零售啊!晕死!害我要到华强北淘拆机电用!

我是工厂的销代表。所以有好的动力锂电用。来华强北找我玩。华强3C058。电话:13928406859

网友G:
楼主大哥,可以帮我配套理电池加充电器吗?不要太贵哦,小弟读书中没有钱,我要的是7。4V,放电10就够了,最好不要超过15C,因为电调只有15A怕它受不了,容量最好是越多越好了,最小也要2200吧,可以的话请PM个介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哥,可以帮我配套理电池加充电器吗?不要太贵哦,小弟读书中没有钱,我要的是7。4V,放电10就够了,最好不要超过15C,因为电调只有15A怕它受不了,容量最好是越多越好了,最小也要2200吧,可以的话请PM个 ...

没问题的,只要能帮忙的,我都帮!!!电机\电调都可以找我帮忙的!

楼主:
460FX加好盈30A无刷动力我有好价格,可以帮各位代购.加动力锂电.

网友:
要求上图上是视频

网友H(2006-11-17):
个人觉得先豪的电房即使用无刷电机半油门上40KM/H不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先豪的电房即使用无刷电机半油门上40KM/H不太可能啊……

那是因为你没找到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我只是用460FX而已!

如果使用600W的无刷电机,加上4400mah,11.1V,的动力锂电,那真是快得飞起来.破百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I:
又看到牛飞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看到牛飞上天了

大家都是深圳的,一起玩吧.很爽的.

网友:
我也改下试试

网友:
有那么厉害吗

网友:
还不把车架拉变型了

网友J(2007-01-09):
引用 楼主:

这车很耐玩,结构很结实,撞了几十次墙,多数是把前铁连杆撞掉,重新装上去又能跑了.最坏的一次就是把舵机3003撞坏齿轮了. 话说回来,我个人感觉这车比碳纤绝对耐强度高太多了.

佩服啊!

这么好的先豪车架,应该在各位世界冠军中推广使用才行!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人,开口就敢说自己的车有50、100

网友K:
我的电调两条线输出,无刷三条线点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调两条线输出,无刷三条线点接啊?

你要用无刷电调!无刷电调就是三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佩服啊!

这么好的先豪车架,应该在各位世界冠军中推广使用才行!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人,开口就敢说自己的车有50、100

我不能包证我能上100 ,但一定能上50以上.直路速度!!!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终于上图了.我的战车,火力太猛了,轮子都快磨完了,谁有好的轮子介绍一下,谢了!!

网友:
用海棉胎吧。

像你这种改法,14.8V的电压表现很高的极速是不难的。

房车讲究的是操控,用海绵胎可以更加抓地一些。

网友L:
青蛙是深圳的兄弟?我也是深圳的,我有一18的小越野想改无刷,但我啥也不懂,能不能教教我该怎样配?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青蛙是深圳的兄弟?我也是深圳的,我有一18的小越野想改无刷,但我啥也不懂,能不能教教我该怎样配?先谢了!

是的,我在深圳华强北,
没问题!我很乐意帮你提升动力上的解决办法,包括电池的选择,电调的设置,电机的选择.

网友:
怎样联系呀?我的电话13632927928

网友(2007-03-02):
这车也用无刷

网友(2007-06-14):
....一撞就散架了``小心阿

网友(2007-08-20):
450飞机的无刷外转电机提速猛吗?

网友:
我也用450的外转电机试了,只能跑到四五十公里,可能是电机齿太小了,我利用一个八脚继电器切换前进和后退,通过起落架的通道驼机接一个微动开关控制继电器,切换电机其中两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想做循线车,买了R海博星6508房车车轮及六角齿,但没车轴。希望能提供一套。
我 不是来玩RC的,对这类车构造不太了解,所以希望能提供一些驱动轮构造及原理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