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ESKY004的一点小改动,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6-10-14):
第一次玩电直,没改之前就没飞起来过,改完后还很好飞了,好象ESKY的LAMA一样。

楼主:
请问老手,ESKY004这个电直能用11。1V的锂电吗?原配的飞的时间太短。

网友:
不错不错,既然新手,没必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改啊,V旋翼如果没有EXP功能的控的话,太灵活了,平时打舵量在10%左右徘徊

网友A:
老實說 v頭 沒什麼大用, 反應快了但不好操縱
根本問題就是原有膠槳性能太差,
直接上fp 用的木槳就很好飛了, 又穩定又好反應

沒必要再為了原有膠槳來花精神時間

esky 的是可以直用11.1v 的, 只是原有尾馬達會很快就掛掉
換上n30 可解決這問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网友:
我也感觉V头效果没那么神。主要是看控制的熟练程度。你们看看飞扬老总飞4通电直: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飞航线还单手接机。什么都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 v頭 沒什麼大用, 反應快了但不好操縱
根本問題就是原有膠槳性能太差,
直接上fp 用的木槳就很好飛了, 又穩定又好反應

沒必要再為了原有膠槳來花精神時間

esky 的是可以直用11.1v 的, 只是原有尾馬 ...

先谢谢啦!我在新疆太远,本地配件品种及少。麻烦问一下木浆那儿有卖啊,还有那个尾电机。我想试试。

网友B:
木桨没有PE桨好飞..........

网友A:
誰說, 在香港那邊大幫人早就木槳了,只是以前飛楊的木槳材質太差,本身問題多多
但沒得選擇而以.

現在新的fp木槳不論反應及穩定性比過去的好幾陪
PE槳早就試過,飛了一段時間,除了比原有膠槳穩一點,反應也不是好到那去.

只要你是懂懸停及航線, 一飛木槳就不會再回頭了,當然,上木槳有必要在陀螺,混控上調整一下才得到好性能,不竟原有得設定懸停轉速是十分低的

想用上木槳得到好性能要上11.1v 鋰電才可....現在來說我試過只有esky 的004 及 第三版的華科以4合1控制版可吃上11.1v ...聽說飛達混控也可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合個小見意是 上了11.1v 約在2200rpm 下.. fp槳在10度 得出性能不錯的,既快又穩定,升力很好.還可做一些簡單的[洗碟,空番]等動作,3級風下飛行明顯比用膠及pe槳穩定很多.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相助,我这就定木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桨没有PE桨好飞..........

楼主看来是没有仔细比较过啊。PE桨最大的问题是锅底效应,造成升力和操控性急剧下降。而且桨体材料太软,除去悬停以外的机动动作表现明显不如木桨。
还有就是PE桨的双桨太难调,而我们研发的新款木桨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木桨邮于PE桨的地方。

网友:
梁哥,給你飛一下我手上新調好的 小fp 再試一下你的pe 就知分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誰說, 在香港那邊大幫人早就木槳了,只是以前飛楊的木槳材質太差,本身問題多多
但沒得選擇而以.

現在新的fp木槳不論反應及穩定性比過去的好幾陪
PE槳早就試過,飛了一段時間,除了比原有膠槳穩一點,反應也不是 ...

能告诉我下木奖和11.1V电池哪有买?

网友:
各位太过贬低PE桨了吧
由于重量轻
稳定性的确不如木桨
但反应已足够灵活
而且是在飞机未作其它改动的情况下

如果桨速上到达2200
已经是原机的一倍了
不好飞才有鬼

PE桨飞航线有一种特殊的安定性
闭上眼也能在航线中飞上几秒
而完全没有摔机的担心
我认为这是其它桨无可比拟的地方

各人需要啦

网友:
加多一點平衡配重以可以做特殊的安定性了
當然,會失去一點點 反應,但可用高轉速保回來
PE槳比原有的膠槳好,但在性價比來說只是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