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了主轴就撞上了电线

楼主(2006-10-14):
可惜没拍照片,本来想拉一条航线看看直不直,结果刚开始没跑上10米就撞上了4根电线,眼看着从半空摔下来,把机上仅剩的三个塑料件给撞裂了,一个是尾推,一个是塑料的底板前面掉了一个角,还有就是鸡头罩是稀八烂了。其它金属件就弯了个平衡钢丝,主轴和横轴还没确定有没有弯,碳纤的大桨只是有点刮花,碳尾桨没事,尾管好象也是直的,看来全金属的机子是比较抗摔,掉下来的高度7、8米总是有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拍照片,本来想拉一条航线看看直不直,结果刚开始没跑上10米就撞上了4根电线,眼看着从半空摔下来,把机上仅剩的三个塑料件给撞裂了,一个是尾推,一个是塑料的底板前面掉了一个角,还有就是鸡头罩是稀八烂了。其 ...

  这么高的高度竟然桨和尾管没坏....想不通  是不是脚朝天摔下来的!!!!

网友:
LZ应该庆幸没挂到电线上

网友:
 庆幸没把电缆设施弄坏,要是弄个短路火灾,供电局要找你麻烦了!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机呀

网友:
找个宽敞的地方飞嘛,弄出事就玩大了。

网友:
还真是幸运啊
损失很小哦

网友:
我一次从三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摔到水泥地上都把电机转子搞坏了 一次就500多报废了
不过金属件真的很耐摔

网友:
以后飞行要小心些!!

楼主:
是450XL升级后的SE,掉的时候应该是头朝下的,整个鸡头罩摔得连个样子都没了,这个缓冲力量应该是比较大的。

网友A:
我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
连续两次把大桨夹炸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
连续两次把大桨夹炸变形了。

今天早上又把大桨夹炸变形了?

网友:
大桨夹都能被你炸变形掉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