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HP和146ip接收机,6个通道的线怎么插啊?我是450 ...
请问6EXHP和146ip接收机,6个通道的线怎么插啊?我是450xl

楼主(2006-10-14):
说明书上没写啊。我是新手,请兄弟们帮帮忙吧。

网友A:
XL有2个版本,HDE和CDE,你要告诉我们是什么版本才可以.

网友B:
1---副翼 2----仰俯 3---油门 4 ----方向 5---陀螺感度 6 螺距
CDE 版本----CCPM 在控设置里,调成3--S

楼主:
谢谢几位大大!有了你们的帮助,是咱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