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连接

楼主(2006-10-14):
我的电调的
电机
输出线都是黑的,不知道怎么连...
还有我的接受器是六通道的
发射器是4通道的,接受器不知道哪个跟电调,哪个跟
舵机
连,而且正反都能插就去
哎,麻烦啊
不知道怎么连,请高手

网友A:
1、如果电调和电机是无刷的,怎么接都行,如果转反了,颠倒任意两条线就可以了;
2、一般情况下,1通道是副翼、2通道是升降、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

网友B:
问一下厂家吧
正反都能插就去,要小心了,会 ......

网友C:
正反都能插,打开接收机看一下四个通道的三个端子有一个是公共端,那就是接黑线的一端。一定不要接反了,如果不清楚,还是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调和舵机连接接收机的连线 白色线那面朝里就可以(元件那面) 不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