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尾桨要动一下才转,我怀疑是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各位好!我是雷鸟新人!
我的雷鸟尾电机能转,但不论怎样调陀螺仪的感度和中立点,均无效,感度过高主桨不动,感度低逆时针旋转。我怀疑是尾电机的问题。向各位老大请教?
1、4次充电
2、陀螺仪有工作
3、开起来摆动尾布,尾电机有反映,尾电机已是最大了,(方向舵)左打有反映,右打没变化。
4、尾桨要动一下才转。
5、在坛子上查到N30的,不知能用否?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已安jackyzh 老大的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500&extra=page%3D1)方法调试,始终逆时针旋转。

网友:
哈哈,是尾电机坏了

网友:
可以换尾电机试一下。

楼主:
尾电机也太不经用了,得多备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也太不经用了,得多备几个。

你将尾盖拆下看看是否碳刷磨损再下结论。现在原厂雷鸟的尾电机相当耐用。

网友:
可看是不是齿轮有点卡,调整下齿轮距离呢?

网友:
也可能是摔机伤了尾马达,造成尾马达转速不够,尾桨推力不足,导致机体逆时针旋转。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确实摔过,晚上拆开电机盖看看是否是碳棒磨损,
到时就有定论!
成都小财神

网友:
可看是不是齿轮有点卡,调整下齿轮距离呢?

尾电机是螺丝固定的,不知怎样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好!我是雷鸟新人!
我的雷鸟尾电机能转,但不论怎样调陀螺仪的感度和中立点,均无效,感度过高主桨不动,感度低逆时针旋转。我怀疑是尾电机的问题。向各位老大请教?
1、4次充电
2、陀螺仪有工作
...
5、在坛子上查到N30的,不知能用否?
[url=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quote]

5、在坛子上查到N30的,不知能用否?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

不是我自卖自夸,这个可以用的,很多模友都用过了,有需要可直接用上面提到的email跟我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

5、在坛子上查到N30的,不知能用否?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619968

不是我自卖自夸,这个可以用的,很多模友都用过了,有需要可直接用上面 ...

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