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的遥控器是否接个12V电源就可以充电了?

楼主(2006-10-14):
Lama V3 套装中的四通遥控器,有一个电源接口,是否用一个12V的稳压电源就可以对遥控器的电池(打算用镍氢电池)充电?

是否遥控器本身带充电电路?

由于没有说明书讲到这个问题,请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
高手,老鸟们快现身回答问题,谢谢了!

难道大家的遥控器不用充电电池。

网友:
充不了的.拉玛控无充电电路.

充不了的.拉玛控无充电电路.

楼主:
哦,谢谢!

哪种遥控器带充电电路,天地飞的带吗?

网友:
只要是装八节充电电池的控,带12V接口的都能充电,因为充电电池充满电也就是1.5V左右,我的37#控一般是充两个小时,1A的适配器,用手摸发热时断了就行

网友:
我用JR原配的充电器插上就能充,  9.6V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 V3 套装中的四通遥控器,有一个电源接口,是否用一个12V的稳压电源就可以对遥控器的电池(打算用镍氢电池)充电?

是否遥控器本身带充电电路?

由于没有说明书讲到这个问题,请高手回答,谢谢!

能用!把正负极搞对插上就行。我用的是12V 500MA 的,一个半小时充好。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DX,还配个图片说明!

费心了~

网友:
客气了!我的电池不耐用,4块电池下来就得充电太麻烦,现在家里玩直接就用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