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3去掉尾架能飞吗????

楼主(2006-10-14):
LAMA3去掉尾架能飞吗????

网友:
可以,但重心要调好

网友:
LAMA的尾巴就是一装饰,没实际作用

网友:
做好配重和调整能飞。像个空中机器人。

网友:
我的ama去掉尾巴可以飞但抖的厉害

网友:
没问题,我的尾巴摔断了都还一样的飞

网友:
财神啥时候长尾巴了哦

网友A:
尾巴除了重心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把机身的转动角度放大,让操作者能观察到微小的转动变化,对及时修正航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除了重心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把机身的转动角度放大,让操作者能观察到微小的转动变化,对及时修正航向很重要

有道理

网友:
还是有比无好点

网友:
都换2个尾巴了,lama没有尾巴太难看了
建议尾巴改成软塑料的,否则太容易断了

网友:
科乐科LAMA4的尾巴要结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