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4VF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4VF的动态范围太小,也就是说,
舵机
摇臂动作范围不到45度,该调整那些元件呢?那位大侠知道啊?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4vf
改变电位器的阻直(增大)

网友B:
如果不是4VF有故障,而只是想要加大舵机转动角度应该改动舵机,将舵机的电位器两端各串一个电阻470欧---1.5千欧就可以啦!
发射机内的电位器都是非标准的小角度的,电子市场买的标准角度的不能用。: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