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

楼主(2006-10-14):
我的机器快完成了
但是出现了毛病
遥控接收根本没有反映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把具体情况说详细点撒

网友B:
之前是好的吗 仔细检查一下 把具体情况说说......

楼主:
不知道啊,装上电池后舵机抖一下就没有反映了,用遥控怎么也没有反映,电调也有些温的,不知道什么毛病啊

网友C:
检查是否有舵机坏了,上次我的也出现你那种现象,还以为是电调坏了,最后发现一个舵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