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米高空两次狂摔翼龙

楼主(2006-10-14):
塞斯那一直没时间好好的整理,昨天晚上临时把翼龙装好。今天下午去飞。今天的风好大,翼龙飞起来以后是晃晃悠悠的,而且竟然能够以2米左右的直径180度转弯,哈哈,顶风飞的时候感觉简直要静止了,顺风的时候速度好快啊。今天好难控制这个翼龙啊,真的是考验我的技术。

因为风好,所以来了一堆放风筝的老先生们,没办法,他们天天下午来这里放风筝,今天的风最好了。我只得越飞越高了,大概升到了300米高度,终于赶上了最高的一个风筝,哈哈,围绕着这个风筝转了一圈,呵呵,调戏他们一下。好爽啊。

我的是9X控,设定了一个失控保护,因为飞的高,所以想试验一下失控保护设定的如何,于是就把控关掉了,翼龙刚开始先是盘旋,后来急速俯冲下来,吓得我马上开机,然后关电机、拉杆,可是一直到基本接地也没有拉起来,最后翼龙还是和地面有一定的角度撞地了,还好因为电机已经关闭,所以速度并不快。拣回来看了看,发现除了机翼有些斜以外,其他都没事,呵呵,调整一下机翼,继续飞。

这一次飞的更高了,远远的高于了风筝,突然想让老婆尝试一下,于是便手扶着老婆的手遥控,玩了几下,老婆发现很好玩,于是油门、升降舵、方向舵一起乱动,哇赛,翼龙象喝醉了一样开始东倒西歪,左右漂移了一会,翼龙一个俯冲就下来了,赶快要接老婆的遥控器,可是老婆却把摇杆乱推一通,哇赛,翼龙加速向地面冲下来。最后在翼龙要接地的时候终于关掉了电机,狂拉杆,可是已经太晚了,翼龙重重的撞到了地上,远远的看到机翼都飞了起来,完蛋了我的翼龙,接收机估计也死翘翘了。

跑过去把翼龙捡起来,发现机翼已经飞到了4、5米外,尾翼也断了,垂尾从夹具上掉了下来,尾杆有点歪,机身有点变形,其他好像并没什么问题,呵呵。晚上回到家检查了一下,除了平尾垂尾损坏以外,其他地方都是歪了,基本没问题。

上图看看

凄惨的平尾

尾杆和机身连接的地方强度不够,在撞地时候非常容易弯曲,于是加了一个铝片加强一下

我的防滑贴,把毛绒绒的魔术贴从中间剪开,然后粘到翼台上,呵呵,不错的防滑贴。

网友:
  不算惨 修修还可以飞啊 风大可要小心哦 下次这种天气就不要借LP玩了.....

楼主:
原来有人说飞300米高,我总还是不相信,以为飞这么高什么都看不到了。平时的飞行高度也无法估计。今天和放风筝的老头聊天,问了一下这个飞的最高的风筝的高度,老头说大概是300米。他的线长是500米,线也基本放完了,所以估计他说300米的高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
厉害啊厉害,真的是厉害,用9X飞翼龙。
鼓励一下。

网友A:
看那接收天线不象是PCM接收机的,何来的保护功能?

网友B:
是从 400m 还是 300m 处开始向下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人说飞300米高,我总还是不相信,以为飞这么高什么都看不到了。平时的飞行高度也无法估计。今天和放风筝的老头聊天,问了一下这个飞的最高的风筝的高度,老头说大概是300米。他的线长是500米,线也基本放 ...

还是不信,老头说500m就一定有500m吗?看过疯狂的石头那个卖绳子的吗?

当然,翼龙飞300m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接收天线不象是PCM接收机的,何来的保护功能?

接收机是RD900S,9X原配的。因为是收的二手,所以不知道天线是不是换过,呵呵。

网友C:
300米摔下来,恐怕浆糊粘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 400m 还是 300m 处开始向下摔的?

先是摇摇摆摆的下降了一些高度,然后开始疯狂俯冲,真是刺激啊,基本是垂直下来的,只是基本接地了才略微改平了一点点。否则的话估计电池、接收机都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RD900S,9X原配的。因为是收的二手,所以不知道天线是不是换过,呵呵。

我没见过“RD900S”,见过好几款JR的接收的天线都要粗些软些,且纯黑色,你的天线从接收机外壳引出位有套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RD900S”,见过好几款JR的接收的天线都要粗些软些,且纯黑色,你的天线从接收机外壳引出位有套管的吗?

呵呵,就是9X配的那个9通接收机,好像叫这个型号吧。引出部位有套管。

网友:
我想楼主可能要回去检讨一下,平时是不是由于玩飞机多了而蔬忽了老婆.

网友:
看来,老婆有时是相当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米摔下来,恐怕浆糊粘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