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啊

楼主(2006-10-14):
刚买回来的黑鹰 准备飞 我电调是把遥控和电源接通了后再调遥控上的开关 就是控制正反的什么的小开关 一排的 突然电调就烧了 烧了 还好人家说可以换个 不知道西尔的马达有没坏 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还有再飞和启动调试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各位以前造成的什么烧坏了和什么损失 如果是操作失误的话告诉小弟怎么正确操作

网友:
短路????反正我用6HXP的,不知道哦!

网友:
接收开电的情况下调遥控的正反等参数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关闭接收后调试。

你的是什么电调?保护功能也太差了,是西尔的吗?西尔的我觉得MOS管用的可能是20V的,耐压余量好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