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无刷可以代替有刷370电机?

楼主(2006-10-14):
先豪电直有刷370想改无刷电机!!!

楼主:
不知道什么KV值比较适合!!?????????

网友:
你喜欢暴力点KV选3500  或以上,中和点选2900到3200就行,2030是370级的,2040是380级的,用2040电机KV3200的比较好,

网友A:
2030就行了,功率足够,如果用打算上11。1V电池,用KV3000的就行了。
如果有7。4V锂电,用KV3500以上的。

楼主:
感谢楼几位同志!!!!!

我是用7.4V 1000mA电池,,,,

我的飞机是先豪的,,,大齿是96齿,,,小齿是10齿

用370电机发觉动力不是很够,可能电机老化!

根据楼上同志介绍看来我就买一个2030KV3500和一个2040KV3500的试试,,,

楼主:
还有一般370电机输出轴直径 2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就行了,功率足够,如果用打算上11。1V电池,用KV3000的就行了。

如果有7。4V锂电,用KV3500以上的。

在相同的KV值下2040会不会比2030没那么热呢?

网友:
相同负载下2030比2040热.

网友:
2030比2040轻十几克,发热要大点,如果不计较重量就用2040。
不过我觉得4通电直用2030就够力了,2030的功率能经370大近一倍了。关健是电池放电能力要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但发现2040轴承外筐比较370大,安装到先毫飞机去有点麻烦哦!
怎么办?在电机安装位置架上扩孔是可以,但强度会减少,,,

网友:
kv一般是用3200的,小电直的话,马达的重量一定要控制好呀,最好不要超过50g为上哦.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2030、2040还有2408-21、2409-18等电机这些数字的含义?

网友:
2030和2040就是长和宽的MM

楼主:
买了一个KV4000的2040,不知道KV值会不会太高?

原本是四通小电直,,,280/370有刷+8.4V/7.4V

如何识别280和370有刷?

网友:
kv4000有点高用7.4v就可以了,大齿比小齿12:1为宜,280和370大小和功力差不多,380要大一号.

网友B:
280:  ф24.0×30.5×18.3 (扁)
           ф24.0×30.5(圆)
370:  ф24.4×30.8
380:  ф27.5×3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  ф24.0×30.5×18.3 (扁)
           ф24.0×30.5(圆)
370:  ф24.4×30.8
380:  ф27.5×37.8

不错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