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场上面随处可见的3V可调到12V的变压器可以制作成一 ...
用市场上面随处可见的3V可调到12V的变压器可以制作成一个简单镍氢充电器不?

楼主(2006-10-14):
我朋友有架飞机他的镍氢
电池
充电器
手痒痒没事干 就把他的充电器给拆了 发现里面真的好简单。(之前我发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里面就一个变压器和四个二极管后都是赶干净净的了,不过我在变压器愿线圈也就是接交流电那个铜丝上串连着一颗电子元件 上面写着是这样的:
WCRH
250V1A
D115度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有得卖吗?我想因该是这颗元件坏了,所以拿表去测量充电器两个插头居然没反映。
既然这么简单所以我想直接买个市场上面卖的那中充电器直接弄成镍氢充电器算了。可以不?

网友A:
那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充电器,简单说就是一个直流电源,基本上没有什么保护。
注意控制充电时间的话,一般直流电源可以用来充电,不过可能经常会出现充过或充不饱的现象,玩模型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个可靠点的充电器,模型飞起来也放心些。

网友B:
上面的是温控开关,温度超过115度就自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