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功率无刷电机

楼主(2006-10-15):
我单位需要一台大功率无刷电机和调速系统,功率10KW,转速5000-8000转/分,有知道的模友请联系:tianjinhanyong@sina.com。先谢了。
因为需要的规格比较特殊,所以发到这个板块,版主如觉不妥,请删除。

网友:
你可以找找他

论坛上的 刺破青天

网友A:
这个怎么样,KV6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样,KV6800

功率10KW,转速5000-8000转/分

网友:
找fx吧,他可以提供多种规格的无刷电机及电调.

网友:
我这里有!!!!KV:680——2600的都有,重量在150-300克!
有意就联系我,我会把型号数据给你,你自己挑选!
13386245016   盛先生

网友:
大家看清了楼主的要求了吗?是10千瓦的!

网友:
需要花钱定做的.....目前6KW左右的应该出了

网友:
LZ要的是工业用的电动机吧,去找同步电机吧,价格便宜,耐用,要调速的话再配一台变频器就OK了,不过要达到8000转有点难,可用增速齿轮。10KW的电机到模型店找的话会贵死你的,所有的东西只要说是模型用的价格就会翻倍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体积和重量有要求?
最经济的就是工业三相电机加变频器。
模型用的无刷是趋向于小体积重量,大功率输出,并且是短时间工作,也不计较寿命的,跟工业用的很多要求是相反的。可能不适合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1.联系了 刺破青天 ,电机可以订制,但没有这么大的电调,继续确认中。
2.我搜索到的最大功率7500W,接近目标。
3.工业用的三相电机最大转速3000转,变频器搜索到的清华同方的0-100hz,最大转速也就不到6000转,频率再高,恐怕普通电机的损耗太大,估计要烧的。
4.用增速齿轮的话,驱动电机的功率要相应的增加,对电机的转距要求也比较高,而且结构也更复杂。
5.电机的体积重量没有特殊的要求,肯定是飞不起来的。但我是用来驱动真飞机上的发电机的,所以转速很高,而且功率较大。选择无刷就是希望小体积重量轻,输出功率大,时间工作可以按短时工作考虑,连续工作不超过2小时。
6.fx正在联系中。
7.只要能符合要求,价格肯定会不便宜的,但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2006-11-19):
雕刻机主轴电机

找数控雕刻机的主轴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1.联系了 刺破青天 ,电机可以订制,但没有这么大的电调,继续确认中。
2.我搜索到的最大功率7500W,接近目标。
3.工业用的三相电机最大转速3000转,变频器搜索到的清华同方的0-100hz,最大转 ...

有感无刷应该合适...看来只能定制了.只要出够价格应该有人会做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么大功率的无刷,要采用无感的估计麻烦,还是有感的方便,调速器也方便制作,10千瓦,估计要采用380V三相电源整流才可以供得上。
前年成都这里也有人提过类似的方案,以后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1.联系了 刺破青天 ,电机可以订制,但没有这么大的电调,继续确认中。
2.我搜索到的最大功率7500W,接近目标。
3.工业用的三相电机最大转速3000转,变频器搜索到的清华同方的0-100hz,最大转 ...

用无刷电机驱动发电机,不知是我看错了还是别的.有必要吗?

网友:
用电动摩托车的无刷阿,看看行不行

网友:
驱动真飞机上的电机
驱动真飞机上的电机

网友:
10kW,2Hour,电池重有 200kg

用锂电价格要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