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的冷却问题

楼主(2006-10-15):
今天到公园跑了一趟船,是我第一次跑,跑了不到10分钟就出现问题了,发动机头太热,半途死火,船到岸后发现用来粘合水冷装置的环氧树脂都开始融化了,以下是我船的汽油机水冷头,是上手买家diy的,我想问一下图二中的散热器效果是否比我这种更佳,这种散热器结构是怎样的,市面有成品出售吗?还有一点,我发现我的发动机头与大家玩的好像有点区别,大家的发动机头要么是圆的要么是方的,而我的却是非规则的,能安这种水冷装置吗?

网友:
应该是进水不畅吧。

楼主:
不是,在行使时能够明显看到船边有水柱流出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用的胶不对,我看别人用的胶都是白色的,你的怎么是黄色的,还有是不是油针太贫油了,导致发动机过热,你的汽油很润滑油是多少比率的?

网友:
你这个确实散热不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用的胶不对,我看别人用的胶都是白色的,你的怎么是黄色的,还有是不是油针太贫油了,导致发动机过热,你的汽油很润滑油是多少比率的?

这种应该是环氧树脂,我想转农机胶。润滑油我没下,汽油机要放润滑油的吗?

网友B:
用玻璃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玻璃胶啦

你真会开玩笑

网友:
兄弟!搞了半天你原来没配机油? 2冲程的汽油机,汽油里面一定要配机油的。你还没拉缸算是万辛了 你那是500CC的油箱,要配20-30CC的2冲程机油!

网友:
呵呵,居然不用机油!

网友(2006-11-14):
你就是加点食用油进去烧也好啊!要么猪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