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做出的简化版F14

楼主(2006-10-15):
继同学飞行狂人炸机后星期六用了一天时间完成的F14,将复杂的机头简化了,不过感觉不错  过两天试飞,

舵机全装在一起,方便调试,控用E-SKY(混控和加装的第5通开关)

浆装错了,这个是断了再接上的,用在滑翔机或平飞还可以,F14打算用8060或0947

电线不够长,临时用了跟花线,同是也有配重的作用

有点暗,拉杆在中间穿过,充分利用空间

网友:
我晕,全动平尾也就算了,还能变后掠,可以空中变吗,速度会不会一下快很多,重心会不回太靠前

网友:
变后掠翼,重心也随之变,怎么控制重心

网友:
继续炸吧!!!!!!!!

楼主:
重心就在中间的那块木版,用手两边那着前后平衡就可以了,后掠翼向前时重心是向前移了,不过图纸标的重心也是这样,可以向前移一些,所以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A:
 `这不算简化``机头用了2层````呵呵``
今天收到消息`我做的F-14跟3D机撞了`嘿嘿``基本是可以修的``扔了`嘿嘿``、、

网友:
哈哈,各位有空明天来我们学校见证一下黄埔首炸F14哦!! 入场免费

网友B:
嗯,今天试飞了龙王的F14。

基本上变翼对重心没有太大的影响,收翼以后副翼灵敏了一些,速度快了一些,其他差不多。

空中变翼的过程对飞行姿态也没有太大影响,没出现掉高度等现象。

网友:
这个想法可不怎么好

网友C:
这个工艺太复杂了,不就是变翼吗?可以简化一些,弄两片信用卡当座,弄一个360度舵机,皮带传动,用来变翼,我想也可以。用以前的苏27机身。

网友:
呵呵,我是瞎说呢,不过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今天试飞了龙王的F14。

基本上变翼对重心没有太大的影响,收翼以后副翼灵敏了一些,速度快了一些,其他差不多。

空中变翼的过程对飞行姿态也没有太大影响,没出现掉高度等现象。

全克多少?翼载荷有多大???

网友:
看样子主翼上没有副翼,全靠水平尾翼来控制机身动作,可是水平尾翼是怎么安装的啊?好像是把水平尾翼给装到一个轴上,反转这个轴来控制水平尾翼的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全克多少?有多大???

还是我来解答吧!全重820克,电机2212.7060浆18A电调.老B的11.1V1700MHA电池.翼载荷没算.大概是42CMX[16+8]/2X2=?你自己算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我来解答吧!全重820克,电机2212.7060浆18A电调.老B的11.1V1700MHA电池.翼载荷没算.大概是42CMX/2X2=?你自己算吧!

也就是说翼载荷82克/平方分米,要不是xunicheng说好飞,还真不敢想!开始心动了...:loveliness:

网友:
牛人越来越多~~~~~
哈哈,以后BS不像飞机的飞机,都要做像真的

楼主:
今天中午去试飞了,机身的强度绝对没有问题,撞下来几次都没有什么损伤,
不过有些问题希望有人能帮一下

炸机时后面的翼很容易碰到地

向下拉杆很灵活(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应该前一些),左右不是很好控制,调整好了应该很好飞
还有老是向左偏,不知道是不是用了0947浆,反扭力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翼载荷82克/平方分米,要不是xunicheng说好飞,还真不敢想!开始心动了...:loveliness:

这种好像不能只算机翼面积吧?机身全部都产生升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不能只算机翼面积吧?机身全部都产生升力的………………

大飞机计算翼面积也有将机翼根部分面积计入或不计入的算法,在这个算时也考虑过是否包含,从平飞的升力来看应该计入也没多少增加,从带迎角减速飞行时,机身的承托力很可观,就是不知此承托力大小在左右摆动时的是否稳定?

网友:
仅平尾混控,效果如何,没有副翼的协助,滚起来好吗?

楼主:
还没有飞成功呢,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这飞机滚起来非常快``` 要机翼缩进去后````
翼如果是张开的``那么他的气流比较大``滚的非常慢``

楼主:
没有人答??是不是浆用大了,反纽力过大??

网友:
说扔就扔了?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简化``机头用了2层````呵呵``
今天收到消息`我做的F-14跟3D机撞了`嘿嘿``基本是可以修的``扔了`嘿嘿``、、

http://www ...

做得这么漂亮!说扔就扔了?扔哪儿去了?

网友(2009-02-20):
请问你用的2212电机KV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去试飞了,机身的强度绝对没有问题,撞下来几次都没有什么损伤,
不过有些问题希望有人能帮一下

炸机时后面的翼很容易碰到地

向下拉杆很灵活(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应该前一些),左右不是很好控制,调 ...

这种全动尾翼横滚滚不起来吧   我做的F16就这样   凑合转向   俯仰暴灵敏  像夭量

网友:
这也叫简化?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艺太复杂了,不就是变翼吗?可以简化一些,弄两片信用卡当座,弄一个360度舵机,皮带传动,用来变翼,我想也可以。用以前的苏27机身。

搞皮带传送还不是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