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和控制器的三根线接法,谢谢

楼主(2006-10-15):
请教这电调上面的三跟黑线怎么和电机上的黑,红,黄三条线接啊?哪跟对哪跟啊?谢谢

楼主:
另外如果我不想焊上去(便于今后使用,哪里可以买到那种插头)?

网友:
记得是任意接,如果转向不对,任换两个头; 模友们大多用的金插, 好像卖模型的都有!

网友A:
1.  3根线随便接,如果是反转 调换其中两条线就可以
2。香蕉头和T头淘宝有卖 也可以在坛子里求购

楼主:
因为本人是电动菜鸟,所以不敢乱接.

另外,如果装在飞翼上面的话,是不是只要让电机反转,然后把螺旋奖换一面装就可以拉?,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不可以必须用反桨,按你那样做效率太低

网友:
不错,不错,长学问啊

网友:
我们这里5只飞翼都是反接线然后反装桨的~~~~~方便~~~~~没感觉效率低啊~~~而且飞翼对动力要求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3根线随便接,如果是反转 调换其中两条线就可以
2。香蕉头和T头淘宝有卖 也可以在坛子里求购

就是这样接就行

网友:
不必定要反桨,正桨反装就行

网友:
反接电机极性会使电机退磁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