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取电问题!

楼主(2006-10-15):
我使用有刷电调,接收机的电压需要6V,但用锂电供电7.4V以上,请问如何取电,可以不用但接收机专用电!

网友A:
电调接接收机的信号线,有两根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实际上,在接收机的任意一个插座上都可以输入给接收机供电的电源的。

网友B:
6V ?
小电调上会有 5V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