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大大和所有玩SJM的人请进,关于尾变距涩的问题解答

楼主(2006-10-15):
在以前的帖子中提到过SJM尾推有可能有问题的情况,大致是推起来很涩或干脆推不动,可以回顾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6298&extra=page%3D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7581&extra=page%3D3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推起来有点涩,不过能飞,也罢。但今天出去爽飞,本来很爽的,突然机机不是很快的自旋起来,打尾舵都控制不住,没办法紧急降落,好在飞的不高,一个狗啃泥下来居然没损失。
    这可不是好玩的,马上开始检测。我发现尾舵很烫手。凭经验我知道是尾舵卡了,因为尾舵才换的,应该不是尾舵坏了。于是我马上卸下摇臂,果然尾舵可以正常动作了。这时我用手去推尾推,我的妈呀,居然动都不动,用很大的劲都不动,难怪尾舵无效,机机自旋了。
    我先卸下一个尾变距联结件和尾变距件的螺丝,这时那个对应的尾桨夹可以动作了,但尾变距件仍然卡住,滑不动。

    疑点放到另外一个尾变距联结件上去了,可气的是居然另一个尾变距联结件和尾变距件的螺丝卸不下,我只有去卸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的螺丝了,也是不好卸,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打火机烧的痕迹了。

    就在我烧后用螺丝刀拧动螺丝的瞬间,我感觉到这个尾桨夹动了一下,心里一阵暗喜。果然,这时尾推能顺利滑动,一点感觉不到涩了。

    总结下来,就是因为一个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之间的螺丝把它们拧死了,动都动不了,可这儿是个经常变化转动的地方,一旦卡死动不了,后果可想而知。由于尾变距联结件是带丝口的,所以就算螺帽不要了一样可以把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给拧死,动都动不了,下图的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就是给拧死了,尾推动弹不得。

    所以,在这儿,我强烈建议SJM在这个地方不要上螺丝胶,大家也能看到我是用火烧过的,有黑的痕迹,这样才能卸下螺丝。因为上死螺丝有可能把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给卡死。同时,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尾变距联结件的丝口给去掉,我想也有可能是不断的变距时,尾变距联结件和螺丝给自动上紧了,这样尾变距联结件和尾桨夹就给拧死了,出现尾变距卡死的情况。
   请SJM大大给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答复,同时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参考方法。

楼主:
刚仔细检查了下,发现尾舵坏求了,估计是卡的时间太长烧了。

网友:
我的1代遇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比你惨多了,损失尾管、大桨还有舵机架。

网友A:
还有就是尾推容易滑落!最好上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尾推容易滑落!最好上胶!

这个我也碰到过,比较郁闷,直接把尾变距好几个零件都摔坏了
而且那个名叫做Slide Shaft的零件坏掉后还买不到

楼主:
请问尾推怎么上胶?

楼主:
大致明白了。但SJM大大,你的第一张图片中-----锁紧时不会将变距臂夹死----可是我昨天修理的时候感觉这儿就是夹得死死的啊。但我想变距臂和尾桨夹之间只要没夹死应该就可以了吧?所以再请教一下,尾变距联结件和尾变距件的螺丝上好后,也是应该达到活动的效果,和尾变距联结件与尾桨夹的连接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明白了。但SJM大大,你的第一张图片中-----锁紧时不会将变距臂夹死----可是我昨天修理的时候感觉这儿就是夹得死死的啊。但我想变距臂和尾桨夹之间只要没夹死应该就可以了吧?所以再请教一下,尾变距联结件和 ...

左边是通孔,没攻丝所以鎖紧不会夹死.

楼主:
SJM老大,我现在正发愁螺丝拧不下来,螺丝又拧花了啊。

楼主:
你看这个丝口,螺丝应该从这儿进去,看来另一个没卸下的螺丝没有安装错误。可是我另一个螺丝连接的尾变距件和尾变距联结件愣是夹的死死的,动都不能动。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您可將滑套变距组寄来,我来搞定它.

网友:
总的来讲sjm结构不成熟,我的尾桨也射过,当静态模型吧

楼主:
哎,算了,谢谢SJM大大了。我那个尾变距件和尾变距联结件的螺丝被拧花了,不好卸了。我想自己再买这两个零件换。
不过,顺便给SJM大大提个意见:能否搞个主轴,尾轴,横轴的维修包啊?零买感觉贵了点。最好是象十全大包一样,现在还买的到么?

网友:
对付螺丝胶不要用普通打火机烤,要用防风的那种能喷火的,对准螺丝喷,温度会很高。或者用大功率电烙铁烫。效果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
大满包是长期供应的.

网友B(2006-12-04):
大满包哪有卖 什么价格?

网友C:
不要用火机,用烙铁!

网友D:
V2 升级的尾系统,很不错的,建议试一试!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应该说SJM的设计理念是很不错的,但是SJM的安装真的不敢恭维哦!
象这款的尾变距系统只要把要点掌握牢安装好后是很灵活的,就是尾变距连接杆的两头:一头是通孔的不能被螺丝夹的太紧,要能够灵活转动;另一头攻有罗纹的要与螺丝锁紧最好再上一点罗纹胶,但此处的螺丝应能够在与尾桨夹连接的孔中灵活转动。这两点把握牢了尾变距绝对可靠。
[url=
]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D:
认真钻研的人不孤单

网友F(2007-02-03):
原帖由
SJM
于 2006-10-16 13:40 发表
能不能用双螺母锁定,单螺母的话,在一定的运动时间后,螺母不是自动松了就是自动紧了。

网友G:
朋友你遇到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升级尾推吧一劳永逸  ,不信你看看我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fkefjeqq
,现我已经升级为双推尾变距系统,再没出现过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H(2007-05-06):
升级,那可要是要米的。我还没有那么多噢!!!!!!

网友I(2007-06-20):
双推尾变距系统的角度不够吧
还是有一点问题

网友J:
正有此问题,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