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车是怎样转向的

楼主(2006-10-15):
就是这辆摩托汽车,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它是怎样转弯的
http://www.6rooms.com/watch/34273.html

网友A:
前轮子可以动的!你去看下YAMAHA的GTS的车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B:
好像是 可以坐两个人!!!

网友C:
有点像BMW的那款氢燃料车~~The Clever

网友D(2007-04-11):
要轉彎的時候先下車,用手把車頭推倒要轉的方向,然后上車...........

网友E:
用的是重心推转技术,和三角翼的空中转弯技术类似。

网友F:
我觉得 还是前轮能转向的,只不过是车身在转弯时 偏向一面

网友G: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与我们的“火车”的动轮是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车在向右转弯的时候、它的前轮是向右偏斜的(也就是与地面的夹角小于90度)此时使用的是前轮的外侧(也就是小直径)所以就会向右“转”的,如果这个前轮做成与轴承一样有棱角的圆轮、你看它是否还能“转弯”,谁见过火车的“方向盘”呢?

网友H:
用后轮也可以转向啊.

网友I:
这和摩托车赛里面转弯一样,改变重心,如果用传统方法,三轮车拐弯速度块时很容易翻车了

网友J:
正解:车身倾斜,后轴改变角度,和滑板类似

网友K:
搞一架来玩啊.

网友L:
车身倾斜+前轮少量转向;看看公路摩托大赛的影片就知道了

网友M:
什么时候搞台来玩玩

网友N:
这车,不便宜

网友O:
后轮转向啦,象滑板一样还不撞到商店里了呀

网友P:
前轮上方是什么?

网友Q:
前轮转向,车身倾斜改变重心,起平稳作用.

网友R:
后轮驱动带差速转向,天津夏利车后轮去掉一个倒着开就和这个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