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vf的油门杆控制量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我的t4vf的油门控制量好像很小!我用
舵机
试了下,发现舵机转动量很小!这样的小控制量,不能启动有刷电调的油门,烦呀!是什么原因?还是正常的!请指导!

网友A:
打开后盖,可以找到油门杆量限位块,拆掉。
可把油门微调固定在高位,空程会小很多。

网友B:
4VF的油门好象是比其它3个通道的小一点。。。至少我的是这样。
有刷电调的问题么。。。似乎和这个无关,你试试把油门通道反向开关搬到上面去。。至少我的4VF要这样。
接电以后,把油门拉到低,停一下,再往上推,有刷电调才启动,这是为了安全。

楼主:
拆了!但发现限位块,不起量的作用,只是让杆定位在某个地方,没外力时不滑动的作用!

网友B:
固定翼似乎就是这样配置的。。。。
直机似乎就需要拆除限位块。。可是我找不到在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3594&highlight=%D3%CD%C3%C5
也是老问题了。

网友B:
那个不是限位块吧。。你仔细看看油门的物理转动角度比其它通道小,肯定是被物理限制了。
stccs111 有限位块位置的示意图吗?

网友A:
没图,我的四通FUTABA卖掉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