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兴奋了

楼主(2006-10-15):
本来不打算玩油直的,但是固定翼练多了,今天偶尔根据XTR上面所给的通道简单设了一下发射机(之前对直升机一窍不通)没想到在XTR上面练了半小时竟然会悬停了(经商的30机),下午一个兴奋劲啊,又练了两小时可以简单地飞航线并起降了,超级兴奋当中!!!但是对陀螺仪感度、螺距、什么曲线什么的还是不知道(也没设),更是不知道CCPM是什么东东,我用的JR Max66 adt通道分别是:油门、方向、升降和旋翼(副翼),现在想正式入门油直,请各位兄弟指教!!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粥, 要不再等等?

楼主:
呵呵,对哦,再等等看练熟了再凑机子

谢谢了,有没有大峡指点一下我以上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练模拟器很简单的,飞真机你会很痛苦的!

要跳过痛苦的初飞阶段,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模拟器很简单的,飞真机你会很痛苦的!

要跳过痛苦的初飞阶段,几乎不可能

谢谢imzhoujian兄的提醒  ,看来真是有点兴奋过头了,还得多练习啊,今天进阶到倒飞阶段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imzhoujian兄的提醒  ,看来真是有点兴奋过头了,还得多练习啊,今天进阶到倒飞阶段了,呵呵!!!

我也没怎么练模拟器,模拟器里边就会3面悬停和航线,但上到入门的小电直,总不习惯,摔很多次了,坏了点小零件,你也不可轻心

网友:
路过等于经过
经过等于看过

网友B:
楼主上油直可要准备点相关知识哟,飞直机可是个3分飞行7分调校的活。
CCPM是说的推十字盘的一种方式,用三颗舵机以120度排列共同完成对十字盘的操作。
舵量由遥控器混控来完成。(肤浅了点,勿笑)

网友C:
稳定地旋停,还是晃悠地旋停?

老兄,你是能够稳定地旋停,还是晃悠地旋停?我怎么在XTR中,总不能很稳定地旋停呢,正郁闷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油直可要准备点相关知识哟,飞直机可是个3分飞行7分调校的活。
CCPM是说的推十字盘的一种方式,用三颗舵机以120度排列共同完成对十字盘的操作。
舵量由遥控器混控来完成。(肤浅了点,勿笑)

我还不知道CCPM是什么呢?也不知道我飞的是什么形式的,就凭感觉做动作,现在已经能连续飞十好几个起落不率机了,做些简单的动作没问题,能介绍一下CCPM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是能够稳定地旋停,还是晃悠地旋停?我怎么在XTR中,总不能很稳定地旋停呢,正郁闷呐!

当然不可能做到纹丝不动,动的范围很小了,有点小晃吧,就会左右和对尾悬停,不想让鸡头对着自己,感觉不爽,我有个习惯,就是感觉不对劲是就把尾巴转过来对着自己,只要飞行高度不至于太低,每次总能修正过来  ,时常不动控的时候也会想象飞机在各个方向时如何打舵,

网友D:
模拟器半小时就可悬停???300小时也不一定能做到纹丝不动。估计是软件模拟,所有设置都是理想化的,但真机就不同了。因素太多,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建议潜水数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半小时就可悬停???300小时也不一定能做到纹丝不动。估计是软件模拟,所有设置都是理想化的,但真机就不同了。因素太多,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建议潜水数日。

嘿嘿,我所谓的悬停是小范围波动的"悬停",并且缓慢地降落,纹丝不动那我的路还得长着呢,正在潜水(每天泡,也学了很多),呵呵,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