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虎50 V2.5配什么陀螺仪比较合适

楼主(2006-10-16):
请教,雷虎50 V2.5配什么
陀螺仪
比较合适
刚准备入手雷虎V2.5,看见集中陀螺仪评价都不错(Futaba401,502,601)
401和502价格相差不多,502在功能上和601查不多,反映速度好像只有601的一半,但601就要贵了1000
想请教各位前辈,601是不是真的油较大的优越性
请各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A:
入手的时候可以用401+9254

网友B:
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而且那里有模友在用601的话,不防要一个601来试一下..

网友C:
刚入门还是401+9253的标准配置吧

网友D:
401足够了,估计等你飞到不想飞的时候401的性能也够你用得
世界级高手的450电直也用401,可见其性能,601实在太贵了,我的601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比401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且舵机还不好配,只能用9251,坏了很麻烦
舵机9253或者9254都可以

楼主:
收到了,谢谢几位前辈的意见
开始还怕401再性能等各方面不够好
要是足够用距最好了,毕竟价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