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大家螺旋桨那些用德多一些?

楼主(2006-10-16):
:loveliness: 我想了解了解?我弄有几款.

楼主:
:loveliness: 怎么没有人告知呢!!!!!!!!????

网友A:
我用7060浆,买了一大堆.
配的是KV值1500左右的无刷电机直驱,飞机重量500G左右

网友B:
看你的动力配置了。低KV值电机要获得大拉力,也有很多人直接上1047的大桨的,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7060浆,买了一大堆.
配的是KV值1500左右的无刷电机直驱,飞机重量500G左右

:loveliness: 哦!我有开啊!快好了.感谢你的回复,到时好送你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动力配置了。低KV值电机要获得大拉力,也有很多人直接上1047的大桨的,又便宜。

:loveliness: 喔!我好像也有开,感谢.

楼主:
:loveliness: 我想到是弄一系列出来.

网友:
我的是1047和8060的多,还有几个8038的

网友:
1047和7060都很多,到处有。

好像用得多的来源也多……

网友C:
我想问问马达的KV值越大,就越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马达的KV值越大,就越好啊?????

KV值大转速高,只能用小桨,用大桨电机电流很大,电池会受不了...

网友C:
那500克的机机要用多大的KV的马达,和什么电池,马达想买好点!!!!!

楼主:
:loveliness: 感谢大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500克的机机要用多大的KV的马达,和什么电池,马达想买好点!!!!!

:loveliness: 你好,不知你的飞机是怎样的,你想用内转还是外转马达.一般有1800--2500,7.4--11,1V 1300--1500MAH  18A--25A电调都可.

网友:
偶比较喜欢用低KV电机驱8040或8043浆。超省电。2212 KV1000 电机驱8040浆,一块1000MA的电池飞小20分钟。爽

网友D:
4530 用得最多, 其次是 30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30 用得最多, 其次是 3025.

嗬嗬,你地用法属于比较变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