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无刷电机相匹配的情况下,会烧电机吗?

楼主(2006-10-16):
一台最大输入电流为15A的无刷电机,搭配最大输出电流15A的电调 和11.1V的锂电池
在保持油门位置不变(即输出电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浆的尺寸,电机的转速也会逐渐下降。
请教各位:
1。当浆加大到某一尺寸时,电机是会停止转动吗?会被烧毁吗?
2。当浆不断加大时,电机转速也在减低,是不是也起到了减速组的作用?
      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尺寸的浆,在减速组和直驱方式下产生的拉力都相同?

网友:
1。电机是会停止转动,是否会被烧毁取决于散热条件,一般来若电调不保护则结果是:会
2。电机转速在减低,但不是起到减速组的作用。因为电机的工作点已经降到效率很低的范围了,
此时最多输出力矩恒定(可能输出力矩也会下降),电机效率下降导致大量的功率用来发热,除了损害东东外,不会有其它的贡献。

3。电机输出的转矩和电机的尺寸是有关系的,而电机的最大功率取决于散热条件和所用的材料。
小电机的转子尺寸就决定了其输出的力矩不足以驱动直驱,无论你怎么整都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过了!再请教一个问题
在电动飞机上,为了平稳重心,往往把电调和电池等都装在机头部狭小的空间内,
这样不利于散热,会不会影响甚至损坏电调和电池?

网友:
你有点多虑拉,电调和电池最后的损坏大多是操作手的操作失误或者动力搭配不合理被烧掉的,而不是散热的原因!!

----------------------------
引用 楼主:
谢过了!再请教一个问题
在电动飞机上,为了平稳重心,往往把电调和电池等都装在机头部狭小的空间内,
这样不利于散热,会不会影响甚至损坏电调和电池?

网友:
电调和电机不匹配也会可能造成烧毁的
压根不转,直接冒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的转矩随转速减小而增大,即使工作在低效率区。电机的低效率工作区有两个,一个为轻载工作,另一个为超载工作。楼主所述情况为超载工作,此时的转矩虽然是增大的,但电机转速降低,输出功率减小,而电流继续增大。电机的转矩与电流成正比关系,当电机堵转时,转矩达到最大,电流也达到最大,而输出功率减小到零,发热功率达到最大。
烧不烧电机的主要原因是电源电压和电源输出能力以及电机工作状态等,与电调无直接关系,但电调有保护功能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电机,也就是当电机过载严重,造成电源电压降至电调保护电压时,电调切断电源,但前提是电调有较大的过载能力,否则先烧电调后烧电机。如楼主所述,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了楼上的,感觉渐入佳境

网友:
一般电调会先烧掉的,电机过热退磁的可能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