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黑,什么事都遇得到!

楼主(2006-10-16):
昨天,我发现我的t4vf的油门控制杆的控制量太小了,连有刷电调都启动不了!(用舵机通道控制就可以)。
昨晚我用自制的三星座冲冲锂电池,早晨起床,指示灯显示好了,用表量了下,哇!!!!不是吧!4.25V,4.24V。我的天!!!想想,不对,以前很准,都是4.2V!
我又测量一次,还是4.25V。完了!但调转测试笔,(红的接电池负极,黑的接电池正极),一看才-4.15V,
-4.14V。嘿嘿!昨天以前绝对不会这样,正反测都是一样的数字!
大侠们,请分析,那个坏的可能性大?
数字电表的问题?那是什么原因?一个晚上,而且,没有显示电池电量不足亚!!!

网友A:
便宜的数字万用表一般都不准的,别担心。

网友:
嗯,便宜的万用表正反接数值不一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数字万用表一般都不准的,别担心。

我的花40多呢,应该很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花40多呢,应该很准吧

晕,难道40多就不是便宜货吗?

网友:
表的电池电压低,但又未到低电指示.
换电池,但建义你最好换表.这精度不能用.

网友:
我原来下岗的那块万用表就这样 正着量电压很准(和现在用的表对比) 反过来就电压低了 估计表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会试试换电池!大虾们对电表有什么好推荐!下次出手时,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