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玩过CAP232 40油动的?

楼主(2006-10-16):
请问谁玩过CAP232   40油动的?
你们的机子能做筋斗吗?我的机子一做不了筋斗为什么?我用3A就能做筋斗?
是我的技术问题还是此飞机就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我的已经...................................................

楼主:
发动机动力没问题我用的65  4冲的我的 机子是40级的
做筋斗时拉起后到直立后就不往后翻了 要不就往上拉 要不就螺旋了,我怀疑此机型的平尾设计的位置往上了,正好在螺旋奖的
气流里,
我有一个小的电动的CAP也是这样,做不了筋斗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导.

网友:
横滚倒是很利索.

网友:
我的飞机才到,还没装呢?

不晓得如何?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B:
没错,这款机型就是爱螺。我也曾为此烦恼。我的是经商的,40级,装的是61两行程。动力相当可以吧,好几次进螺,尤其在做因脉曼时。吓死我了。本来想应该很爽,却非常失望。后来在天上撞毁了。

网友:
我就有一架,能做啊。

网友:
 很好做呀,今天我一哥们飞的.楼主的机机重心对吗?

网友:
此机做任何动作速度都不能太慢,慢了极易进入螺旋,且不易改出。升降舵的两部分要可靠联接,不能有差动!

网友:
在最高点收油门试试,这样既避免了尾翼由于螺旋桨紊流而失效,也可避免动力过大导致飞出的筋斗不圆。

网友:
印象中好象是哪年世界冠军的用机吧?连跟斗都做不了???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的指点,上星期我试了能做,只是用升降舵的舵量很小,做大筋斗,太急了就尾旋了,可能是我的平尾连动性不好.
不过此机还是很好飞的机机横滚很快我能连续做5个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这款机型就是爱螺。我也曾为此烦恼。我的是经商的,40级,装的是61两行程。动力相当可以吧,好几次进螺,尤其在做因脉曼时。吓死我了。本来想应该很爽,却非常失望。后来在天上撞毁了。

用61的两行程能否吊机(拉重比估计有多少?),如果能吊,我想去搞一个。G2中的原型机我能吊,装的就是61发动机,不知道真机???。
此机的副翼好象只有翼尖部分才有,没在浆的气流中,在失速状态下副翼的作用可能很小。

网友:
易失速的机机从理论上说正好用来吊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