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搅拌机”动作进平螺旋有什么要点吗?

楼主(2006-10-16):
总是进不了完全的平螺旋。

电机架倒是容易被搞松动。还有一次几十米空中O圈断掉。

网友A:
1.让飞机先旋转起来.逐步推油.
2.平尾垂尾足够大.且保证在受力情况下不变形~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啥叫搅拌机? 名字这么通俗?
专业名字叫啥? 是否是滚桶?

楼主:
哦, 可能是我的CAP232平尾不够大.

引用 网友A:
1.让飞机先旋转起来.逐步推油.
2.平尾垂尾足够大.且保证在受力情况下不变形~

楼主: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66385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啥叫搅拌机? 名字这么通俗?
专业名字叫啥? 是否是滚桶?

网友(2007-11-16):
搅拌机进入正飞平螺旋要点:
直爬到最高点,收油失速,头向下时打左副翼进入搅拌机,转3圈后,左手升降舵拉死,左方向舵打死,右手保持左副翼打死,慢慢加油到全油门,慢慢调整副翼的位置形成平螺旋。改出时,方向舵回中后,再小调整一下升降和副翼就改成平飞了。

飞机调整要点:升降、方向、副翼面积足够大,控制角度为45度左右。
建议:先学习单独的正飞平螺旋和倒飞平螺旋,都熟悉后再学搅拌机,你会发现很容易。
如果你的发动机动力足够,还可以做出上升平螺旋。
我在G3.5上学平螺旋和搅拌机只用了1 个多小时就搞定了,后来就上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