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XL发抖的问题

楼主(2006-10-16):
我的450XL摔了两次后,启动的时候就抖的厉害。转速高了要好点。。飞起也不是很影响。不过心里还是不踏实。主轴和横轴检查过没有变形,换了新的也是一样的,那位大哥给看看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抖是大浆没甩直

网友B:
楼主的飞机在启动时抖得厉害,请试着检查以下方面。
1、主旋翼在使用时应认真地做好动、静平衡;
2、大浆夹的螺丝不可全部拧死,因为主旋翼是靠离心力自己甩直的。
3、用左手拿住桨夹,右手活动大桨时能感觉带着劲且能够活动时为合适。

网友C:
每次炸机我都会把主轴,横轴这两样换掉,很多情况下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另外在炸了之后建议仔细检查尾管和尾轴,不要等问题都显现出来后才去解决,另外请检查一下你的螺距.

网友D:
1.桨夹不能锁太紧,用手可以扳动,转动要有阻力,但不能太大力.
2.大桨要做好平衡.
3.平衡翼要平衡.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E:
检查副翼

网友F:
楼上各位说得不错!!!!!!
另外请注意检查主轴轴承及轴承座,有无损伤或虚位

网友G:
如果以上师傅们说的还没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可以试着看皮带的牙是否有裂的
一般新手装皮带的时候会忽略一个小问题 装的皮带一边松一边紧, 这样很容易划牙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裂牙后 就会出现机身晃动和锁尾不理想的情况
这样只能换皮带了 一般新皮带装的时候要经过调牙 使两边的松紧一致,得到更高的飞行效果和有效避免出现皮带拉扯现象发生.

网友H:
又长见识了,顺便混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