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电机用7.2V电源,最大电流多大?该配多大的电调

楼主(2006-10-16):
俺是新手,正打算用550有刷电机改装一个船模,请问用7.2V电源时,电流有多大,该配多大的电调,因为东西不在手上,所以没法测试,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水爬兄对550有一定研究,问他.

网友A:
550的啊.我以前改过.不过我那时候是用120A的双向电调.什么牌子忘了.效果还不错.不过7.2V电压好像太低了吧.怎么说也要12V以上啊.他们甚至都改20个电池的啊(20多V用什么电调啊.郁闷.我也不知道)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难度,如果不知道电机大致参数又不知搭配何桨,电流多少我可说不上来。从十几到几十都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的啊.我以前改过.不过我那时候是用120A的双向电调.什么牌子忘了.效果还不错.不过7.2V电压好像太低了吧.怎么说也要12V以上啊.他们甚至都改20个电池的啊(20多V用什么电调啊.郁闷.我也不知道)

其实550有刷电机有很多种,绕组由低到高转速扭力都不同。
十几T绕组的当然只能用低电压了,谁都知道电压高了负载大了烧电机。
而多绕组的(如三十几T)额定电压本身就比较高,电压足够了,转速不比低绕组的电机慢多少,扭力却大得多。
有些电机提供了基本参数,额定电压有一个范围,比如12~18伏,但也可以用到更高,例如24伏。那就看如何玩了。
玩船不是比赛,没有规定用多少电池,所以我们的目的是:更快,更远,更省钱、更开心、更有创新精神……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直流电机转速公式:
电动机转速的公式:N = U —  I  Ra   /   Ce   φ
N:转速
U:电压
I  :为电流
Ra:电枢(转子)电阻
Ce:电动机结构常数
φ:磁通量。

如果六七节锂电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那多好啊,当然谁也不想上20节电池那么重。
20几伏用的电调可以利用现有的电调改造一下就行,一般并管,大不了串连分压、或者加继电器,电机论坛有不少高手的高招,不妨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