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飞机制作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6-10-16):
1、以KT为主材料的飞机,如果做比较大的尺寸,插接结构怎么处理?

2、像老式飞机的那种构架式起落架,如果用碳纤杆做,关节部位怎么处理好?

网友A:
笑什么笑?一点也不严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什么笑?一点也不严肃。

 我正在严肃地等待你解答

网友:
 傻猫'都元帅了,还有不会的吗?

楼主:
尚未这么做过……

网友:
原子笔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严肃地等待你解答

看你的头像。。。就没得严肃

网友B:
楼主你发的国庆特价贴去了那里????

我要买一批配件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插接式的,用轻木片补强翼肋/掏洞部位+碳管/玻纤管

第二个,我做过唯一一次有起落架的都没用上…有起落架降落草地时反而被草勾住损坏机身

网友:
引用:
原子笔芯

碳棒+笔芯的管子, 这个方案挺好的.

网友D:
原来找你解答问题来着   用多粗的碳棒?? 多少度的连接角? 如果是细的2MM左右可以试试用踏板摩托车的3通T型油管接头 粗点可以自己用薄铁片做卡子 加胶固定 再用热缩管加固

网友:
:loveliness: 你说呢??????????!!!!!!!!!!!用轻木沾泡沫胶也可,用塑胶片沾泡沫胶也行.早就用过了.

网友:
:loveliness: 还有说漏了,胶板是上下夹着,还要打上螺丝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的国庆特价贴去了那里????

我要买一批配件

:loveliness: 呀!这人胃口不小,阿猫给他打个8折............说笑的......

网友E:
猫也打算做KT机了

网友F:
猫哥的头像比较适合这个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插接式的,用轻木片补强翼肋/掏洞部位+碳管/玻纤管

第二个,我做过唯一一次有起落架的都没用上…有起落架降落草地时反而被草勾住损坏机身

1 担心对不正洞,戳的次数多了松动,因为里面看不见。

2 什么草地用什么架子,这个倒不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找你解答问题来着   用多粗的碳棒?? 多少度的连接角? 如果是细的2MM左右可以试试用踏板摩托车的3通T型油管接头 粗点可以自己用薄铁片做卡子 加胶固定 再用热缩管加固

:loveliness: 从手头的轮子看,有2mm和3mm孔的,所以基本也就用这两个规格了。
直径65的那个轮子,做老飞机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猫也打算做KT机了

我的机子从来都是KT的。

KT不应该永远是一块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猫哥的头像比较适合这个表情

淘宝上居然看见一个头像一摸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