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飞翼(更新上图)

楼主(2006-10-16):
昨天按《航空模型》2期上的图做了个飞翼 总重250g。7.4v1000ma 180
电机
和桨是从一个玩具飞机上拆的。推力应该有100多g。很好飞。只是动力不是很足。飞起来速度不快。
哪位知道这种桨是什么规格啊?用370带这个桨感觉也没有大多少力量。
晚上再上图看吧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两天你飞了没有啊?
我忙的不得了,没有时间再做了啊,你哪天把那期杂志拿来,我做一架啊,现在没有飞的啦,断顿啦

网友C:
还是用无刷吧,用有刷电流太大了,废了我几块DIY电池

网友D:
用180显然动力小了,可以采用小无刷,动力会大很多,同样的重量,动力可以增加2/3左右,非起来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换电机和桨试试看

楼主:
上图了哦。。。。快来看啊

网友E:
把图纸扫描一下传上来吧

楼主:
换装了傻猫的强磁180和4530桨。感觉好多了。呵呵
倒飞好稳啊。只是要把杆推到底。才可以平飞
没扫描仪。。

网友F:
飞翼好飞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