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电滑比赛,请帮忙推荐机型(限制8.4V)

楼主(2006-10-16):
家中小儿要参加电滑比赛,现在训练用的是403,希望能提高,请帮忙推荐一款4通的电滑,最好能给我接收\舵机以及调速的配置方案.(希望空机价格能在1000以内).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清楚比赛规则,很难说

网友:
guppy 是一架冠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比赛规则,很难说

总飞行时间3分钟,扣除动力时间,计算滑翔时间,1分/秒.加定点距离中心,扣4分/米
电池不得高于8.4V ,电机直径不得超过?(我忘了数字,意思就是不得大于380电机的直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火鸟403合适,特别是已经用403练上了,因为这个规则除了对滑翔有要求----这个方面确实有不少同规格的飞机比403好的,但还要求定点降落,于是对飞机的可操控性的要求更高,还有就是403的操控手法与标准遥控设备不同,很难一下子适应过来,所以建议还是用403参赛,但飞机可以改装一下,用足用满标准!
当然,改进的程度要根据条件和参赛水准来定,有些队甚至会用上专业的稀土电机,电流巨大,应该是连接收一体板的电调部分也改了.......,1000元则1000元的改法:
1.换电池,用7节镍镉而不是镍氢电池,容量是下降了没错,但爆发力大得多,原电池十几分钟的全动力时间少上三五倍也够用,那些卖京商1:28小赛车的地方应该分有好的AAA规格镍镉电池卖.好好养护,充放电很重要.
2.换电机,我曾经错装一个非合朗原厂的据称叫"超强380"的电机上火鸟,整个动力表现大有提升,不过这东西效率应该不怎么样,还有就是非镍镉电池还直不知能不能跟上.5imx商城有卖日产的380规格稀土电机,比珠海华迈的便宜很多,但不知转速与火鸟桨是否搭配,还有这电机是可调进角的.
3.螺旋桨,一直都说火鸟桨的效率不错,但如果找不到与原桨搭配的电机,可以可考其他6寸大螺矩桨,并用金属桨夹,谁也无法预计什么时候电机轴就把原桨的轴孔给烫化了,电机打滑,整机失去动力.
4.给电调的场效应管加强散热,原电机全油门7A多,上"超强380"时估计10A,掮下了没事,上稀土电机则"凡事皆有可能",如果实测超过15A,哪怕动力时间再短最好也加强散热,可以拿显卡铝散热片用粘性导热硅胶补贴在原小散热片上.
5.调校,最大舵量要根据现场风力实时调校,上7节AAA镍镉电池后整机重心略微后移,如果风太大,可考虑在翼台后部加1-2mm垫片,而不是加配重.
6.去起落架,无论对滑翔还是定点降落都有好无坏.
7.改设备和调校要在练习机上都逐一试过并整合,比赛机调试后就尽量少拿来练手了.

网友:
好专业的指导,顶一个。

楼主:
感谢!!

好专业的指导,非常感谢!   我先把你说的东西搞来试试......

网友:
什么级别?不同级别对机机有不同的限止。比如P5E-2就只能使用两个操纵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