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小旋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0-16):
1、拉杆爬升飞机就往左偏。
2、倒飞只能保持平飞,不能爬升(用4VF改了舵量的,但不知道舵量为多少 )。导致飞机掉在水塘里,损失电调一个
3、另求购能爽飞J3的套装一套!

网友:
飞J3?应该不会太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拉杆爬升飞机就往左偏。
2、倒飞只能保持平飞,不能爬升(用4VF改了舵量的,但不知道舵量为多少 )。导致飞机掉在水塘里,损失电调一个
3、另求购能爽飞J3的套装一套!

我这有KTJ3,要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5299&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KTJ3,要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款都打给你了(2架兰色的 ),还要买啊!

网友:
多飞几次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