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接收機入水

楼主(2006-10-16):
深圳那處有修理接收機入水問題.PK3 1024 的接收,香港模店叫我換l个算了,但我覺得很浪費.

网友A:
我的接收机进过无数次水,都是烘干了就没有事了

网友B:
一般接收机进水后要及时关闭电源,在确认没烘干前千万不要通电。

楼主:
但我的接收機烘干後都沒有反應.不知是否燒了底板

网友C:
我国庆跑船的时候船翻了,接受机在通电状态下泡了2个多3个小时才被打捞上岸,我都以为完蛋了。但回来吹干就没事了。

楼主:
你真的,真的好好彩

网友D:
找人修之前试试从下面几方面检查:
一供电正常否,断线的问题。
二晶振插座内部有否积水,以及供电和舵机插头内部积水,这些地方容易被忽略;
三水汽积聚时间长了线路板容易有白色积垢,造成信号短路;
四舵机内部进水,连带影响接收机、电调。
五晶振、电调、舵机插拔时容易发生插座脱焊,松动的问题。
这几方面都可能有全没反应的表现,其他方面暂时想不起。顺便问一句,进的不会是海水吧?

网友E:
若是进海水请泡淡水换水几次再反复冲洗,再彻底吹干,再试试行否.

网友:
下次记得做好防水工作

楼主:
收到了,多謝各位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