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问题???

楼主(2006-10-16):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飞机才飞了不到10个起落,离合器擦片好像都抹掉了,大家的擦片一般多久换一次????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发动机悬停时候温度不高,一停车后,发动机就很烫????

网友A:
发动机悬停时候温度不高,一停车后,发动机就很烫。正常现象,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悬停时候温度不高,一停车后,发动机就很烫。正常现象,不必担心!

谢谢!!!

楼主:
继续问,擦片一般多久换一次????

网友:
擦片很耐用,苔速调低一点,起动后离合器是分离的,不要带力。

楼主:
我的离合器擦片都磨光了,连离合器杯都磨了一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离合器打滑造成的,就是说启动后旋冀不要转,苔速低一点,合上时要正,正常情况下几年才换一次。

网友:
旋翼不是冀字写错了,就是大浆,眼睛老花了。

网友:
发动机停车后很烫的原因是发动机工作的时候的冷却除了是靠散热风扇,还有大部分的热量是靠油给带走的,还有就是燃料的成分含有甲醇,甲醇挥发吸热,你把燃料弄到手上会感觉到凉凉的,我的发动机在磨合的时候化油器温度低的在滴水,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热量无法被带走,所以剩余的热量会传递给全机,所以你会觉得发动机停止后温度高~

楼主:
看来不用担心这个发热问题了!!
已经定了一个雷虎的离合器!!
准备换离合器,100多米.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
等我的雷虎的离合器到了,在试试!!!!!!!!

网友:
离合器装的时候要正,不正也会加速磨损磨擦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