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Pilot CPD4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楼主(2006-10-16):
Co-Pilot CPD4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到底可不可以用于CCPM斜盘的直升机上??? 网上有的说可以 有的又说不可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已经使用的朋友能出来说明一下吗?

网友:
新版可以,旧版不行。

网友A:
不管新版旧版都不可以,能用的话也只是牵强的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新版旧版都不可以,能用的话也只是牵强的改装

请问改装后还可以达到效果吗,我手上的就是CCPM的黑鹰,正想买平衡仪呢?

网友:
会影响螺距变化,也就是平衡是高度回有变化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会忽高忽地吗?

网友(2007-04-10):
固定十字盘的位置(螺距)

就可以了,但是不能飞3D

网友:
想航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