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电烙铁怎么改才可以在外场用电瓶使用

楼主(2006-10-16):
一般的电烙铁怎么改才可以在外场用电瓶使用 或是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有12V或者24V的烙铁卖的
要不可以买12V的芯来自己改

网友:
也可以用12V-220V的逆变器供电

网友:
是呀,接逆变器呀。

网友:
逆变器几米.能变220到380吗....我买了一台旧台钻..650 MM高...750W...380V带电机70 米.....想改220V....

网友:
楼上的还是换电机比较好

网友:
楼上:常见的车用逆变器一般功率在300W以下,价格大约200米以下。将直流12V变为交流220V。
220V是单相电源,380电机用的是三相电源。最好换电机,有米也可加变频器。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可以充气并利用气体燃烧来加热的“电烙铁”。
应该适用于野外作业吧。

下面的链接有这类产品的介绍:
http://www.17.net.cn/main/listproduct.asp?id=2877

楼主:
长知识啊 谢谢

长知识啊 谢谢

网友:
那不是烙铁

那是一种汽油喷灯  还有就是用乙炔和氧气的气焊枪  焊枪是铜的价格200块左右  乙炔和氧气瓶配齐活的1500块左右    气瓶也可以去租的

网友:
 用电阻丝自己绕! 很好用!一定要找合适的绕线电阻,云母片很容易碎,一定要注意!电源使用12V电瓶!

网友A:
用一根粗铜丝弯拆后,把头子夹紧作焊接头,然后加一个脉宽调制电路控制电流(最简单那种就行,输出级记得要加一个滤波),这样不仅结构简单,体积小,而且还可以调温,还是一个快速升温电烙铁。

网友:
还是买支12v的电烙铁,逆变器效率底,体形大,带者不方便,要不自己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粗铜丝弯拆后,把头子夹紧作焊接头,然后加一个脉宽调制电路控制电流(最简单那种就行,输出级记得要加一个滤波),这样不仅结构简单,体积小,而且还可以调温,还是一个快速升温电烙铁。

 在野外使用快速升温的电烙铁很正确!

网友:
有一种用四节五号电池的快速电烙铁(还能当电筒),进口货,好用,价格高了点.

网友:
 你相信那种小玩意吗?我还是认为电瓶比较可靠!

网友B:
220V是单相电源,380电机用的是三相电源。最好换电机,有米也可加变频器。
换电机,还可以找人重新绕电机吗!: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是单相电源,380电机用的是三相电源。最好换电机,有米也可加变频器。
换电机,还可以找人重新绕电机吗!:loveliness: :loveliness:

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结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