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的油门限位做什么用.

楼主(2006-10-16):
  请问遥控器的油门限位有什么用.有了限位片上下都各少了一格的行程.只有了5格.飞直机到是对应了5点曲线.请问大家,用和不用不知有什么区别...拆了不用会不会是空行程.

网友:
用处不明,拆后用感觉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遥控器的油门限位有什么用.有了限位片上下都各少了一格的行程.只有了5格.飞直机到是对应了5点曲线.请问大家,用和不用不知有什么区别...拆了不用会不会是空行程.

拆了不会是空行程.
这是手感的问题,飞直机一般是在中位附近动,两头近尽头处时角度变化太大,不好感觉实际位置.
纯固定翼版的控很多不上限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