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10-17):
我买的EMAX25A电调,接上EMAX2215/25的无刷后,
电机
不转只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网友A: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哔-哔-、哔-哔-、哔-哔-”警示音(每两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1秒),表示电池组电压不正常,需检查电池电压;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哔-、哔-、哔-”警示音(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2秒),表示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需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配合是否正常,油门控制通道接线是否插紧;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哔、哔、哔、哔、哔”急促单音,表示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需要将油门摇杆置于最低位置,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