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该如何固定,安装在哪里效率高?

楼主(2006-10-17):
已经收到kt3d 1+1板身和动力组一月余,由于改玩bb gun,一直没有安装。

副翼舵机已经安装并固定

但是方向舵升降舵舵机如何安装才可靠牢固呢?单单依附在泡末上好象不安全,需要垫薄木板吗?或者用热溶胶固定会牢固吗?

傻猫给的安装图里没有方向舵升降舵的安装部位、方法,自己摸索有点困难。搜索论坛也没找到答案。

请朋友们解说一下,最好有图

   特此请教!

网友A:
我自己做的鸡鸡是用在板都装在木方里头(用热熔固定的),舵机镶在里面(打小螺丝).
好像KT板块里有图啊,自己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的鸡鸡是用在板都装在木方里头(用热熔固定的),舵机镶在里面(打小螺丝).
好像KT板块里有图啊,自己找一下吧

找了一下,专题与清晰的图没找到。

网友:
原来用热熔胶,现在直接用粘胶带(要选不流胶的)。
能用螺丝的地方还是用螺丝固定稳当

网友:
就用点热熔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