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姐妹帮个忙~~~

楼主(2006-10-17):
首先,我是初初之菜菜鸟第一次diy电池、。。。。大家帮我看看制作的两张图。一张是并连的两排电池组,一张是串连的电池组,我用ps瞎做的,首先并连电池主要用于遥控器上,8节充电电池,用的是劲牛的微电脑充电器,主要是方便充电,不然两个两个充太慢。。不知道这样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需要充多久(正常情况每次充完会停止充电,且发出嘀嘀警告)?需要注意什么??。。谢谢啦~~~ 第二个。。串连电池。主要用在车上~(海博星1:20小大脚)不知这个有什么讲究?有什么要求?用的是自带的充电器,。。就像知道情况。。请大家狠P!!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听一个哥们说,串连先把电池都充满,然后在串,然后用电工胶布密封,不知道这样是否就可以了?并连说这样不行,说会出现过充和有的充不满,我想如果我和串的一样,先都充满了,下次充在并一起充。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串联之前最好选一下,性能要一致的电池才好

并联充电没什好处,不会比两个两个充快,只是不用换而已。

网友:
这么冲一样的慢,而且电池可能冲不好,还是换个适合冲这么多的充电器是比较好的

楼主:
是吗。手头上有一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充电器,所以不想换,,那串连那样是可以的,是吗?谢谢你们回答。。并连向 CRITERIA  兄说的那样主要就是图个方便,呵呵,看来还是得两个两个充,,

楼主:
串联电池制作完成~ 头可是真不好找啊,而且焊电池也焊不上,索性直接拿电工胶布粘了,没接触不良,拿万能表一测。7.8左右,应该可以了,后来缠了好几圈~~胶布不错~,粘的很牢固。出去跑了几圈回来,电力十足啊。。后来不小心撞椅子腿上了,把拐弯里面的一根杆撞断了,晕死 ~拆了下了拿502粘上去,用了两下 掉了  后来改用 哥俩好, 暂时没用,等干了的,,呵呵  但愿别再掉了!  组电也不组了,买了个4节快充 也不错,遥控器电力也够了。呵呵,把里面的几个件用塑料壳加胶布全包装了一下,防水啊,,挺爽~~~

楼主:
这里说话的人咋就那么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