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好烫手,正常吗?

楼主(2006-10-17):
以下是我的无刷动力配置,飞了不久就感觉很烫手,如果上11.1V的电池那更加厉害。
各位能否解释一下,这样正常吗?

ele 700无刷套装 性价比之王

ELE ebmc700 无刷电机 基本资料
尺寸: 20x30 mm
轴径: 2.0mm
质量: 46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1.1A
最大负载电流: 14A/60S
阻抗: 0.03ohm

减速架:
减速比1:6(KV6600) 或者1:4
双滚珠轴承,低磨擦,高寿命。
带像皮减振整流罩
高强度主轴
高强度尼龙齿轮。

无刷电机:
双滚珠轴承,高寿命。
转速:6600、4400 Prm/V/使用电压6-12V
电流5-10A
外壳集成散热片,提高散热效率。
电机前后均置通风孔,提供良好的电机散热环境,保持动力强劲稳定。

11V下 EP1047桨 推力在850克

这是一款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

网友:
2030连续6A工作就很烫了,我的几台2040连续8A工作5分钟也很烫了.估计是正常的.

网友:
烫是正常的,不过建议楼主测一下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这种电机,最大油门时不要超过10A,不然就过载了,有烧坏的危险。
如果测过电流过大,就换小一号的桨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请问能否用11.1V10C的锂电池?这样会不会超过电机的10A电流?

网友:
其实这个2030长时间工作只能5-6A电流才不容易烧,11.1V时大负载能达14A,但60秒后就不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