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哥求助 大大门帮忙看下

楼主(2006-10-17):
我买了架启迪的F3A 想配无刷 我用YA30-2 KV1100 外转子无刷马达 直驱1047可以飞吗?
Kv:1100
重量: 44 g
尺寸: D29 x L15 (mm)
轴径: 3.0mm
无负载电流: 0.5A
负载电流: 25A

网友:
没说用什么电池?!全机重量多少?

如果用11.1V锂电,KV1100配8060相当好飞,电流也控制在12A左右。
用不1300mAH左右的,12C或以上,让电池会“舒服点”

楼主:
我有11.1V 1300MA的电池15C

楼主:
对了我是25A的电调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是25A的电调  怎么办

这东西向下兼容的,就象兜里有二百块钱也可以只花一百啊!
兄弟,说句你不爱听的,如果这点都没搞清,可别跑去单飞这机啊

网友:
我的也是配8060桨的,配18A电调.1047速度慢了点.

楼主:
A20-20L无刷外转电机 这个呢 我又换的这个外转 能用么?

网友:
要飞3A,先把1047扔远远的。

网友:
应该先飞练习机,有功夫了再飞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