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是否可以不用平衡冲

楼主(2006-10-17):
知道的模友说说

网友:
可以但是一段时间后 单体差异变化会比较大 然后导致过放过充等情况出现
所以 使用平衡的能一定的程度上 延长电池寿命和使用效果~

网友:
好的电池组一致性要好一点
差的电池组必须要用平衡充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目前锂电正在普及中,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要电池命长最好还是平充·不要以少失大

网友:
镍氢也是平衡充好吧

网友:
新电池问题不大,但用的时间长了,电池的一致性不好,就会出问题

网友:
一定要用!以我为例子,两块新电池

新的2200的3芯锂电,我用501DX锂电功能充了4-5次后发现,每次自动充停到12.62-12.64v。整体量很准
但万用表对每芯单独量,两芯的电压都到4.3v了,剩余一芯才3.98-3.99v。非常不平衡。估计这样下去,用不了几次。
近期正要去买个小平衡模块和我的501DX一起用,用后上效果(在我的501DX平衡充电问题的帖子里)

网友:
不用平横充必用平衡放
否则
哈哈

网友:
不用平衡充的后果是成倍的买新电,卖电池的才可乐.

网友:
如果你保证每次用电池都只用80%的能量,那么理论上可以不用平衡充,但是一旦出现过一次“接近过放”,那么电池就出现不平衡,就要平衡充了。

用平衡放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用平衡充不用平衡放,容量偏小的单元容易过放
2、用平衡放不用平衡充,容量偏小的单元容易过充

所以,最佳方案有3个:
1、用平衡充加平衡放
2、买油机
3、玩那种4.2V的模型

网友:
NIMH一般不用平衡充,因为它有一定的承受过充过放的能力,但是要求高的地方还是用。

锂电个人认为最好用平衡冲,比如2S充电电压设为8.4V,如果电池电压有一点差异,那充满的时候怎么凑够这8.4V的?很明显一个大于4.2V另一个小于4.2V,一个过充一个没充满,多次循环差异会增大。

网友:
氢电也用平衡充更好,我的发射电就是用劲牛,可以充一个电池,并且单独控制的那种。不过电池组的话,充电线要引出一大堆,充电器也麻烦。。。。。。
锂电也可以不用平衡充,只要你有足够的RMB,不担心它的寿命,充过了大不了就扔掉。。。。。。

网友A:
不到一百买了一个小平衡模块,连在我的充电器和电池之间

正在充电,如果效果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充电,如果效果好,问题就解决了

等待你的消息  我的情况与你一样!模块在那里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
就算用了平衡充,如果电池有一个性能不同,还是难以解决问题.不过我想这时电池的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平衡放是什么东东?个人觉得原里难里解、请高人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平衡冲基本上是掩耳盗铃

何出此言

网友:
一定要用的。
我刚玩电直时,不太懂,就用一般充电器充电池。
结果电池飞20个起落就坏了,连续坏了3块。
后来才意识到,要用平衡充。而且一定要用哦。
血的教训!!!!!

网友:
不行,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如果你有两块以上锂电~~~~~~~~~~~~~~~~
必须要用平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