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斯300的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6-10-17):
我买了修斯300的充电器,目前的问题是充好后,电池电压为4.09,4.13,4.12。请问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不用调,充放几个循环后就好了

楼主:
电池是用过10几个循环的,而且两块电池分别充了三次,都一样。当然这样也可以用,就是感觉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修斯300的充电器,目前的问题是充好后,电池电压为4.09,4.13,4.12。请问如何调整,谢谢

这个样子的充电电压,要不就是你的表不准,要不就是这个充电器是Y货!
安你说的这个电压,电池还有将近40%的容量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样子的充电电压,要不就是你的表不准,要不就是这个充电器是Y货!
安你说的这个电压,电池还有将近40%的容量没充满!

表准不准暂且不提,关健是为什么截止电压不一样,我想把截止电压调成一样。
不过的确这个充电器充好了后,再用柯达充,4.09的那个显示红灯,其他绿地,可以充到全部4.16v。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调整的
你再多冲几块电池试试
我电话13590155692
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准不准暂且不提,关健是为什么截止电压不一样,我想把截止电压调成一样。
不过的确这个充电器充好了后,再用柯达充,4.09的那个显示红灯,其他绿地,可以充到全部4.16v。

柯达的就不要说了
还是那句话

 哪家人多我进哪家

调整测试充电器,建议用同一节 注意是单节 电池调每个充电器单体。

因为电池内阻不一样,就算柯达的显示也不一样。我就用过#牌电池,每组充电器用同一片电池调到4.18v截止,但是整组的电池还是显示4.19 4.18 4.18截止, 充完拿下来5分钟后,那片显示4.19的电压下降很厉害4.06 其它的2片均是4.15
那片电池的内阻大

网友C:
电池内阻会影响单节电压,但你可以在充电后期,恒压状态时别取下电池时量电压。
如果这时电压相差太大,就是充电器精度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会影响单节电压,但你可以在充电后期,恒压状态时别取下电池时量电压。
如果这时电压相差太大,就是充电器精度不行了。

上电测量内阻大的电池(跳动数字4.18少--4.19多)比内阻小的电池(恒4.18)电压高0.01,还是3位半的表,

 说不上表还是充电器的精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柯达的就不要说了
还是那句话

 哪家人多我进哪家

调整测试充电器,建议用同一节 注意是单节 电池调每个充电器单体。

因为电池内阻不一样,就算柯达的显示也不一样。我就用过#牌电池 ...

我用了总共四块电池充好后都是一样4.09,4.13,4.12,至于怎么调,我是电子盲,不会啊。不过由于其他问题,充电器已经寄给休斯去检查了,呵呵。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有其他TX用过吗,公布一下测量数据就知道是否准了

网友:
没有下文了?